虽然可能没人踩,但是还是得法,关于mentor 3D模型库

楼主(2013-03-19):
有无大神可不吝指导下mentor的3D模型库,是在library manager的models中直接建立,还是通过第三方软件导入模型,然后直接添加参数的。有无大神可指导一二?

网友:
没玩过3D闹

网友A:
像连接器啊,开关啊,一般都是客户提供的3D数据,一般都是*.igs格式的,用proe或者别的转换成×.stl即可。如附件所示格式~

网友:
引用 网友A:
像连接器啊,开关啊,一般都是客户提供的3D数据,一般都是*.igs格式的,用proe或者别的转换成×.stl即可。如 ...

如何使用呢?

楼主(2013-09-04):
非常感谢各位!!!

网友:
我们一般先在ProE 放放置和结构相关的器件,定义禁布区,限高等。导入Mentor。
完成layout。再导出到ProE。得到完整的3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