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的PCB智能打印成PDF的时候如何设置成每个层一页?

楼主(2013-03-19):
AD09的PCB智能打印成PDF的时候如何设置成每个层一页?
现在打印出来的PDF,各个层都在一起,无法检查!

网友:
可以的...而且是每层一页打印在同一个PDF文件当中...不过这样很麻烦的...它会将所有的机械层也每层单独一页...还有你的solder层 paste层 Drill Guide层 Drill Drawing层也都会每层单独一页...

就是这样的
具体操作如图:

这样是很麻烦的...还有个办法虽然打印出来好看点但是也是麻烦...
进入打印设置页面直接选择添加打印页...然后你要打印多少层你就添加多少个最后逐层添加要打印的层就OK了..

网友:
我都是file下面smart PDF
然后insert和delete layer来实现相应PDF  然后再按层打印

网友:
不错的回复,学习了。

网友:
呵呵,真用心回复。好详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