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rcad零件庫編修出現unexpected error in database access file not found

楼主(2013-03-19):
2金币
orcad零件庫編修出現unexpected error in database access file not found
但是sch仍可叫出此零件庫使用
請問是出了什問題

网友(2013-04-25):
可能是 access file 和 OLB file 沒有同步更新。

网友A:
请问下你的问题解决了么。。我也遇到了类似的问题

网友(2014-05-02):
我也遇到了,求高手指点。现在自建的库都不能调入!!其他的可以晕的一塌糊涂。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问下你的问题解决了么。。我也遇到了类似的问题

问题解决了吗?怎么解决的。哥哥

网友:
同求,我也碰到该问题了,希望高手解决一下

网友(2018-11-15):
详见操作如下:http://blog.naver.com/PostView.n ... =&categoryNo=28

网友:
算是解决了吧

网友(2019-12-27):
楼主在吗?链接失效了,能在提供一下解决方法吗?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