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用24V转12V变压器

楼主(2013-03-19):
最近在做这一块的设计,车用24V转12V转换器;电流有点大,50A,不知道可有专业人员提供点思路,

网友A:
找找相应的IC试试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找找相应的IC试试吧

有这么大电流的IC吗

网友:
50A 电流, 转换效率为90%的话,还得有60W的电源功耗,所以散热要重点考虑啊~

楼主:
这个我知道,问题是没做个这么大功率的,小600W的

网友B:
600W,正激变换+风冷

网友:
    好像LINEAR有这种IC,这个电流要多相降压拓扑的才行,用正激+风冷造价不低,性能一般

楼主:
引用 网友B:
    600W,正激变换+风冷

受教

网友C:
    正好收到一封vicorpower的邮件 你去找找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正好收到一封vicorpower的邮件 你去找找看吧

    转发一下啊!fyh0629@126.com

网友D:
    vicorpower的产品是成品电源模块,他的规格很齐全,不过你搞成品的代替正在开发的东东你说你老板会不会打你?你的这个问题我建议到专业的电源网站去问,大概你这要求全砖做合适

楼主:
引用 网友D:
    vicorpower的产品是成品电源模块,他的规格很齐全,不过你搞成品的代替正在开发的东东你说你老板会不会打你 ...

老板不会打的,买到成品肯定研发便宜啊,不过不一定适合

网友D:
    VICOR的模块不会便宜,你的要求像上面有位大师说的用正激有源嵌位电路做比较好,效率可以做到90多,你最好到电源网上问问斜阳古道大师,他是这块高手

楼主:
引用 网友D:
VICOR的模块不会便宜,你的要求像上面有位大师说的用正激有源嵌位电路做比较好,效率可以做到90多,你最好到 ...

好的,谢谢!我去找大师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