找老手帮忙解决一个问题!!

楼主(2013-03-19):
    RT!
问题如下:
    原先的2层PCB,我把它转成4层后,原先的快捷键F4会在1层和2层之间切换。
    Q:谁帮忙教教,怎么帮他的切换赚成1层和4层。小弟先谢过!

楼主:
    default?在哪里?操作步骤。麻烦给下好么?

楼主:
    如果是无模命令的话 不管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3Q!!  多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tools→options→general

呵呵 开始的回复 我没有看到!!没刷新!

网友B:
    可以用快捷键的:PL 1 4
    (PL空格1空格4,然后回车)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用快捷键的:PL 1 4
    (PL空格1空格4,然后回车)

呵呵,是的!!3Q

网友:
    一般是隐藏电源和底层,然后按F4切换

网友C:
    多层板和双面板区别大不大?需要注意哪些地方???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多层板和双面板区别大不大?需要注意哪些地方???

    区别可大了,要注意电源,地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区别可大了,要注意电源,地

小北啊,我拜你为师,你在哪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小北啊,我拜你为师,你在哪呢?

    oh , 天啊。

就我不到一年的这水平,我会害了你。

你还是直接找jimmy大师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