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pads导Allegro问题

楼主(2013-03-19):
根据网上大家的方法进行转换,总是提示如下图所示问题,然后转换不能完成,不知哪位大侠遇到过?

网友A:
    重点在MISC 想方式别让这MISC属性转出来就行了
    因为手边无PADS 所以没办法可以详细的操作方式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重点在MISC 想方式别让这MISC属性转出来就行了
因为手边无PADS 所以没办法可以详细的操作方式

 这个MISC 属性难道是PADS里面在导ASC文件带出来的吗?

网友(2013-11-18):
    请问这个问题解决了没?我的也一直是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