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我的buttom层无法布线

楼主(2013-03-19):
说当前层网络受限

网友A:
    大侠,图或者PCB。我们不是神仙,不擅长掐指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侠,图或者PCB。我们不是神仙,不擅长掐指算

    图片

网友:
引用 楼主:
图片

可以的话 上传你的PCB , 你的层应该设置分配了网络。

网友:
    支持楼下!!!楼下正解!
    公司屏蔽上传,我就是个悲剧啊。

网友:
    layout下
    设计规则设置是否正确

网友:
    可能是走线层没有设置正确。

楼主:
    谢谢,我已经找到答案了,非常感谢

楼主:
    就是cwfang 说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