练习DDR,大湿都进来指导下。

楼主(2013-03-19):
最近比较闲,泡坛子的时间就长了,看了很多关于DDR的走线资料,自己找了个板子画着玩,有几个问题请教下;
   1. 我分的CLASS对不对,走线宽度和间距是不合格的
   2.  坛子里说DQS要做差分,我看这DQS0-3这四条线隔得很远,而且还是分组分层。
   3. ADD这个CLASS走同一层是不是很困难。
   4. 这个CPU扇出不了,不知道是不是设置不对。/size]
   5. 3W,是不是组与组之间要满足3W还是所有的线都要3W。
   6. 没玩过DDR,所以很多小白问题,求大湿批评。

网友A:
    好吧!我最近也比较闲,泡坛子的时间也就长了。作为JIMMY的徒弟,说下我的经验看法(仅供参考)。
1.分的CLASS没错。走线宽度要根据你的层叠来计算阻抗。间距满足3W。
2.这个芯片是10根一组,DQS是单根,分组分层没错。
3有困难也要满足。
    4.我用你的文件可以扇出。设置可以参考教程。
5.所有的线都要3W。
6大家一起进步。
    OVER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吧!我最近也比较闲,泡坛子的时间也就长了。作为JIMMY的徒弟,说下我的经验看法(仅供参考)。
1.分的C ...

    怎么扇出的,发一个给我,谢谢 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怎么扇出的,发一个给我,谢谢 谢谢

https://www.eda365.com/forum.php? ... ght=BGA%C9%C8%B3%F6

网友B:
    作为jimmy的小徒弟,说下我自己理解的看法:
  1. 我分的CLASS对不对,走线宽度和间距是不合格的
    是对的。
    2.  坛子里说DQS要做差分,我看这DQS0-3这四条线隔得很远,而且还是分组分层。
这个好像是DDR一代,DQS是单根的,不用做差分哦。
3. ADD这个CLASS走同一层是不是很困难。
    ADD不用同一层,DQ才要同一层。
4. 这个CPU扇出不了,不知道是不是设置不对
    可以手工把孔打出来。
   5. 3W,是不是组与组之间要满足3W还是所有的线都要3W。
是的。
    6. 没玩过DDR,所以很多小白问题,求大湿批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作为jimmy的小徒弟,说下我自己理解的看法:
  1. 我分的CLASS对不对,走线宽度和间距是不合格的
是对的。 ...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