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人总结的硬件设计十大要点分享给大家

楼主(2013-03-19):
这是牛人总结的硬件设计十大要点,分享给大家了 ,大家可以发表自己的意见的啊。。。

一、电源是系统的血脉,要舍得成本,这对产品的稳定性和通过各种认证是非常有好处的。
1.尽量采用∏型滤波,增加10uH电感,每个芯片电源管脚要接104旁路电容;
2.采用压敏电阻或瞬态二极管,抑制浪涌;
3.模电和数电地分开,大电流和小电流地回路分开,采用磁珠或零欧电阻隔开;
4.设计要留有余量,避免电源芯片过热,攻耗达到额定值的50%要用散热片。
二、输入IO记得要上拉;
三、输出IO记得核算驱动能力;
四、高速IO,布线过长采用33殴电阻抑制反射;
五、各芯片之间电平匹配;
六、开关器件是否需要避免晶体管开关时的过冲特性;
七、单板有可测试电路,能独立完成功能测试;
八、要有重要信号测试点和接地点;
九、版本标识;
十、状态指示灯。
如果每次的原理图设计,都能仔细的核对上面十点,将会提高产品设计的成功率,减少更改次数,缩短设计周期。

基本上挺实用的,但是很多还是得注意实际,以此为参考对照是没有问题的。

网友A:
总结的很好,不过对于第一大点的第一小点,我觉得增加10uH的电感用法不妥,应该加个磁珠为好。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总结的很好,不过对于第一大点的第一小点,我觉得增加10uH的电感用法不妥,应该加个磁珠为好。

增加的应该是10uH功率电感,加在DC-DC输出端。加磁珠上去肯定爆了。。。
不过增加多少uH的电感应该是根据各种DC-DC的Datasheet来的,不能一概而论。

网友B:
第一大点第1小点:增加多少uH的电感应该是根据各种DC-DC的Datasheet来的,不能一概而论。DC-DC型号的不同,输入输出电压不同,负载电流不同,选用的电感值也不一定相同。

第二大点:输入I/O要上拉是没错,不过有些IC内部已经有上拉了,外部不需要再加上拉。

第四大点:我想电阻取值也应该根据实际情况来吧?不同的信号频率,不同的走线长度等等(我只是猜测,不是很确定,平时不同电路里也是使用过22R、27R、33R、47R等不同的值)。

如果说的不对请指教~大家互相交流学习嘛~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增加的应该是10uH功率电感,加在DC-DC输出端。加磁珠上去肯定爆了。。。
不过增加多少uH的电感应该是根据 ...

∏型滤波不可能是功率电感

网友C:
这个∏型滤波是指电感之后的一级,一般芯片datasheet推荐的电路中只是二极管、电感、电容之后就输出了。我们公司在这部分后面又使用磁珠了,连输入也使用磁珠。我不大晓得这样做的目的,没有这部分电路的话,电源输出的纹波也非常好。

网友D:
∏型滤波不可能是功率电感

网友:
引用 网友D:
∏型滤波不可能是功率电感

∏型滤波应该是分RC型和LC型两种吧?RC型用于小电流电路,LC型用于大电流电路。既然用于大电流电路的话 普通贴片电感是否吃得消?用哪种电感比较合适?对∏型滤波不是很了解,麻烦讲解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型滤波不可能是功率电感

∏型滤波应该是分RC型和LC型两种吧?RC型用于小电流电路,LC型用于大电流电路。既然用于大电流电路的话 普通贴片电感是否吃得消?用哪种电感比较合适?对∏型滤波不是很了解,麻烦讲解下~

网友(2013-06-23):
引用 网友B:
第一大点第1小点:增加多少uH的电感应该是根据各种DC-DC的Datasheet来的,不能一概而论。DC-DC型号的不同, ...

有道理

网友:
电感和磁珠的什么联系与区别! https://www.eda365.com/thread-84-1-2.html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型滤波是指电感之后的一级,一般芯片datasheet推荐的电路中只是二极管、电感、电容之后就输出了。我们 ...

DC-DC虽然一路输出,但是分流的每路实际电路不一样,用磁珠或电阻主要是为了隔开

网友(2015-03-10):
π型滤波的电感我们公司用的那种铜线绕的那种,,仅供参考

网友:
比较宽泛的一种说法,遵循这个肯定没啥大问题,不过还有很多细节更值得注意,还要根据不同电路原理做相应的改变也是关键。

网友:
稍大一点的公司,应该都会有相应的设计规范,遵循设计规范基本上就不会出太大的问题

网友:
电源接口、易烧信号接口需要加防反接措施,这一点也很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