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数字和模拟电源和地原理图设计

楼主(2013-03-19):
  器件需要数字电源,数字地,模拟电源,模拟地。 +3.3V的数字电源直接通过导线引出模拟电源3.3V; 数字地通过电感引出模拟地。 这样的设计行吗? (低频电路)

网友:
具体上图吧,你这样讲不太清楚,根据实际电路确定电路设计,这个界定不是这么清晰的。。不过既然你提到模拟电源和数字电源的话,那么就应该需要区分一下,最好是采用不同的LDO或者DC-DC供电,要不也要弄个什么电感隔离一下,最起码要意思一下。。对于地的话,我觉得没有太多必要去区分了。。

网友:
       模拟地和数字地别没事干就串磁珠和电感,我吃过亏,一打FFT就挂掉了,虽然你这个是低频电路,但是干扰是高频的,地平面上的高频返回电流会在磁珠和电感上产生压降的,然后就信号参考地就变掉了。
+ L1 `) L4 ~# M: B$ S       个人意见,如果一定要隔开模拟和数字地,可以单点连接,用个0欧姆电阻就成了。数字电源和模拟电源之间可以用磁珠隔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