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9里面差分线怎么走圆弧

楼主(2013-03-19):
AD9里面差分线怎么走圆弧呀?

网友(点评):
因为AD 不能推挤圆弧,建议都改45度线!

网友:
不能直接走圆弧...想要圆弧只能先走好拆掉转弯的地方单根线走圆弧....

楼主:
设置里面好象有这一项,但是找不到在那里

网友A:
AD9不能走圆弧,AD10倒是可以走

网友:
坑爹的ad09啊

网友:
AD9不行, 已問過原廠

网友B:
ad10才可以。以前我们都是转到pads去做,然后把线拷回来。

网友C(2013-04-26):
引用 网友A:
AD9不能走圆弧,AD10倒是可以走

AD10走圓弧怎麼操作?

网友:
引用 网友B:
ad10才可以。以前我们都是转到pads去做,然后把线拷回来。

大師,AD10裏怎麼設置走圓弧差分線,謝謝!

网友D:
我用的是AD13,不用设置。
在走线拐弯的时候直接按shift+space就可以更改拐角的方式了。
走圆弧时按<和>可更改拐角圆弧的半径。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用的是AD13,不用设置。
在走线拐弯的时候直接按shift+space就可以更改拐角的方式了。
走圆弧时按可更改 ...

多谢,我下个13试试

网友A:
引用 网友C:
AD10走圓弧怎麼操作?

走差分时候,shif+空格键就好了。AD9也可以将线弄成圆弧,只是比较麻烦。而且有些地方可能不耦合。

网友:
引用 网友A:
走差分时候,shif+空格键就好了。AD9也可以将线弄成圆弧,只是比较麻烦。而且有些地方可能不耦合。

謝謝,99裏也可以,有扼殺和比較麻煩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用的是AD13,不用设置。
在走线拐弯的时候直接按shift+space就可以更改拐角的方式了。
走圆弧时按可更改 ...

謝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