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大家这个DRC怎么解决,谢谢!

楼主(2013-03-19):
橙色的线是route和package keepin ,我的GND铺铜是以outline为边界的,因为route 和 package keepin有一部分在outline外面,

应该可以这样画吧?

于是GND铺铜后就出现了这个DRC:

我在约束管理器里面没找到shape to route keepin spacing 请问再哪里修改 ?

网友:
约束里面是改不了的,你只能修改shape边框或者是route keep in让他们不重合

网友A:
理论上SHAPE是必须在ROUTING KEEPIN里面的,
1:update SHPAE
2:waive DRC

网友:
引用 网友A:
理论上SHAPE是必须在ROUTING KEEPIN里面的,
1:update SHPAE
2:waive DRC

认同,你应该修铜避让吧?或者修ROUTING KEEPIN?!

楼主:
谢谢大家,我最后把SHAPE放在keepin里面了,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