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设置allegro, 16.x界面右侧 Visibility, Find和 Options?

楼主(2013-03-19):
总是不习惯16.x的右侧三个子面板,晃来晃去的,很麻烦,各位可有同感? 请问可不可以把他们设置为15.x以前的样子?就是固定三个tab在右侧的那种。

网友A:
在右边三个选项中最上面都有个横着像图钉的图标,点一下图标就可以固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右边三个选项中最上面都有个横着像图钉的图标,点一下图标就可以固定了。

嗯,这个是,但是这样还是不习惯,之前习惯了用15.x版本。

网友B:
引用 楼主:
嗯,这个是,但是这样还是不习惯,之前习惯了用15.x版本。

明确告诉你没有办法

网友:
引用 楼主:
嗯,这个是,但是这样还是不习惯,之前习惯了用15.x版本。

习惯可以 改么!用着用着  就成 习惯了

网友:
我也不习惯, 能改回去哇

楼主:
的确没办法设置成那样,用小屏幕画板累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明确告诉你没有办法

的确没办法设置成那样,用小屏幕画板累死了。

网友:
要整个大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