紧急求助:用mentor expedition做四层板,如何在一到二层之间同时打出通孔和盲孔

楼主(2013-03-19):
公司做四层板,之前一直是用通孔,比如说有一根线要从第一层走到第二层,用的是一个从第一层通到第四层的通孔,线在第一层和第二层分别和过孔连接。现在这块PCB上绝大部分依然是用这种孔,有一小块地方要用几个真正的盲孔,现在的问题是在设置好盲孔之后,所有连接第一层和第二层的孔自动会打成盲孔,需要手动一个个去将不需要盲孔的地方改成通孔。改好之后如果移动此孔或与此孔相连的走线,此孔又自动变成盲孔。整个工作陷入了死循环。不知道那位大虾知道怎么处理这种情况?小妞先谢谢了

网友A:
两个办法:
1. 先布好这部分线,不管用通孔还是盲孔,确定满意后锁定,然后通过Edit > Modify > Padstack Processor 处理需要变动的过孔;
2. 比较理想,在CES里设一个net class,把需要的net加进去,针对这个class指定Via Assignments。

楼主:
非常感谢simhfc的建议,那么晚了还给我回帖子,本人不胜感激。
我现在暂时的做法是先将原来用的盲孔一个个手动改成通孔了,接下来打算先将线走完之后锁定,然后将原来应该是盲孔的地方改成盲孔。
对于您说的在ces中设置一个net class,那对所有用到过孔的网络都要设置是吧?这个设置起来相当繁琐吧?请问您实际设置起来是不是有什么技巧在里面?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https://www.eda365.com/thread-77797-15-1.html这里有介绍。

谢谢您的分享,这个问题怎么感觉是无解啊!我这边拉线出来打,所有的过孔默认都是盲孔,怎么跟你那么不一样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两个办法:
1. 先布好这部分线,不管用通孔还是盲孔,确定满意后锁定,然后通过Edit > Modify > Padstack  ...

仔细看了看因为我盲孔和通孔大小都是一样,所以在Edit > Modify > Padstack Processor 没法处理,那里面只可以改孔的大小,ces里怎么设置啊,好像也只可以设置孔的大小

网友: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simhfc的建议,那么晚了还给我回帖子,本人不胜感激。
我现在暂时的做法是先将原来用的盲孔一个个 ...

确实,所有用到过孔的网络都要设置,不过CES初始时,都默认设为Default了嘛,你要做的手动改一下,

另外via是针对class的,对该class下面的所有net都生效,你这个情况应该就只改动一处,没啥技巧,呵呵。

网友:
东北话:这样式儿的~

1. Setup > Setup Parameters > Via Definitions做好设置,留意,根据自身需要决定最下面打勾的选项;

2. CES > Net Classes > Via Assignments针对class设置,下图里Data Class的设置是只允许盲孔,不打通孔;

3. 用过键盘上下键切层就会加via,注意,切的层超出盲埋孔定义层后会,盲埋孔会自动变成通孔,反过来却不会。

网友:
引用 楼主:
仔细看了看因为我盲孔和通孔大小都是一样,所以在Edit > Modify > Padstack Processor 没法处理,那里面只 ...

那就用第二种方法,见7#、8#,支持推拉移动,效果更好。

楼主:
solution:
1.Editor Control  中Route 选项卡中Vias&fanouts下面的Auto trim through vias不选。如果选上,那默认的就是打最短路径的过孔。

Auto trim through vias:Checked, converts all existing through-hole vias to the shortest via span the routing requires.Note: Clear this option to change multiple microvia spans to a through-hole via span. Otherwise, when the software applies auto trim, or when the microvia moves, the through hole span automatically reverts to a microvia span.

2.走线时还是要特别注意,打好之后check一下是不是想要的那种孔,因为后来盲孔也去掉了,只有through via 一种类型,所以规律还没有找到,但是至少手工改动之后不会自动变化。

网友:
亲,4层板都要用盲孔工艺,亲,好诧异啊~

网友:
可以设两种孔,保留通孔,增加盲孔。注意CES有个过孔设定要对应改过来。然后用Edit > Modify > Padstack Processor 将需要改为盲孔的通孔改为需要的盲孔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