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6生成net 出错,请大侠看看原因,是否破解不完全》

楼主(2013-03-19):
#464 ERROR(ORCAP-36022): Pin number missing from Pin "1" of Package L0402 , L1405: M9871_MAINBOARD_P1_0012, E DIGITAL AP (12.70, 4.60). All pins should be numbered.
#465 ERROR(ORCAP-36022): Pin number missing from Pin "2" of Package L0402 , L1405: M9871_MAINBOARD_P1_0012, E DIGITAL AP (12.70, 4.60). All pins should be numbered.
#466 INFO(ORCAP-36107):  PCB Editor does not s
upport Dots(.), Forward Slash(/) and White space in footprint names. The supported characters include Alphabets, Numerics, Underscore(_) and Hyphen(-).

#467 ERROR(ORCAP-36018): Aborting Netlisting... Please correct the above errors and retry.

Exiting... "D:\cadence\SPB_16.6\tools\capture\pstswp.exe" -pst -d "E:\allegro\WORK\DSN\MTKDVB\MTKDVB.DSN" -n "E:\ALLEGRO\WORK\DSN\MTKDVB\allegro" -c "d:\Cadence\SPB_16.6\tools/capture/allegro.cfg" -v 3   -l 31 -s "" -j "PCB Footprint" -hpath "HPathForCollision"
INFO(ORCAP-32005): *** Done ***

楼主:
即使用自带的sample生成net也是报错。。

楼主:
win7 64位系统。。

网友:
#464 ERROR(ORCAP-36022): Pin number missing from Pin "1" of Package L0402 , L1405: M9871_MAINBOARD_P1_0012, E DIGITAL AP (12.70, 4.60). All pins should be numbered.
#464 ERROR(ORCAP-36022)IN遺失踪引脚“1”的包装L0402,L1405:M9871_MAINBOARD_P1_0012,E DIGITAL AP(12.70,4.60)。所有的引脚编号。
.
.
.
#466 INFO(ORCAP-36107):  PCB Editor does not support Dots(.), Forward Slash(/) and White space in footprint names.
#466 INFO(ORCAP-36107):  PCB 编辑器不支持点(.),正斜杠(/)和空白字符,在引脚的名字上。
.
.
.

是不是你的元件的引脚命名有問題?好好檢查一下。

楼主:
是管脚number没有定义,我就奇怪,16.6自带的demo原理图也会不定义pin number?

网友:
你是看哪個自帶的DEMO原理圖 ? 我也來試試,看看會不會發生問題。

楼主:
这个路径下面的demo   X :\cadence\SPB_16.6\tools\capture\sampl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