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pture reuse问题

楼主(2013-03-19):
请教大神
1、capture 制作完REUSE模块后,把模块生成SYMBOL的形式放在服务器上,调用完重新编号后,如果服务器没有连上,本地原理图内REUSE模块内位号会恢复成生成模块时的原始位号。
2、原理内调用服务器上的reuse symbol后,在放置其他器件符号,位号自动第增时不计算模块内器件位号,导致原理图内位号重复。
哪位大侠碰到过,不胜感激

网友:
这个是必须的,你要搞懂reuse的实质,其实就是层次式原理图,也就是说,你复用的那个模块比如叫mdd,你只是在你新画的原理图里面弄了一个快捷方式,指向服务器端的这个mdd.dsn,如果你服务器没开,那自然就没法去读取源文件,自然其他操作都是空谈了。
第二个问题的答案和第一个一样,你的数据源根本就不在你现在的这个工程里面,不信你把服务器的mdd.dsn改个名字,你这边就会报错了。所以位号自然统计不到
所以,复用了只能画完原理图重新手动编号

楼主:
真的是这样的话,很不科学,那我的原理图打开时就无法离开服务器了。总觉得应该有别的办法,就像调用了中心库的器件一样,调用完了器件就在本地了

楼主:
新加的器件变?后再排序它还是会把模块内的器件算进去

楼主:
不知道能不能像器件一样把原文件弄到工程里面

网友:
关于重新编号,你可以选择TOOLS/annotate/pcb editor reuse
renumber design for using reuse module.让你重新编号。

软件这个基本的功能都需要手工做,那还叫自动化辅助设计吗。

具体每个按钮的意思,请参考HELP。

工程师最基本的一个观点就是先查阅HELP,然后BAIDU ,再发帖。

楼主:
重新编号没问题,问题是复用模块放在服务器上,一旦断网位号会恢复

楼主:
第二个问题我在16.6的新增功能里面看到了,现在在用16.3估计是没办法了。第一个问题真坑爹啊,把复用模块放到服务器上,一断网位号都恢复了,而且原理图拿到没连局域网的环境复用模块就打不开啊。本来打算把复用模块放到中心库里让原理图设计人员像器件一样调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