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转Allegro成功!

楼主(2013-03-20):
值得高兴的事儿,“刻苦”了二十多分钟,总算成功了,下面分享一下自己的经验。。。
1、首先用pads打开它的PCB文件,

2、选择File-->Export,选择.asc文件格式,按下图所示选项,点击OK.

3、在allegro中新建一个.brd文件,选择File-->Import-->CAD Translators-->Pads

在第一项中选择第2步中生成的.asc文件,第三项自动生成。
4、关键就是第二项.ini文件了,我导入的时候没有该文件,无法转入Allegro,这个时候,我将第2步中生成的.asc文件复制了一份,将后辍文件格式直接改成了.ini,然后再第二项中通过浏览找到该文件,点击Translator,OK,成功了。。。

5、提示是否覆盖device map,直接点击“是”。
6、OK,大功告成,直接在当前.brd中打开该目录下的新转化的.brd文件即可。

注:本人是将pads下的PCB文件、导出的.asc文件、.ini文件与新建的.brd文件放在同一个文件夹下的,(之前看过网上几篇类似文章,但都没有提到.ini文件到底怎么生成的)至于不同目录下的这些文件可不可以成功转换没有试,时候不早了,早睡早起身体好。。。8.。。

网友A:
.INI文件不用生成的,Cadence的安装目录下面就有啊。
D:\Cadence\SPB_16.6\tools\pcb\bin

楼主:
引用 网友A:
.INI文件不用生成的,Cadence的安装目录下面就有啊。
D:\Cadence\SPB_16.6\tools\pcb\bin

我的没有啊,有些文件我安装后并没有,不知道为什么。。

网友B:
PADS导出来的ASC文件有限制一定要什么版本的ASC才可用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PADS导出来的ASC文件有限制一定要什么版本的ASC才可用吗???

PowerPCB5.0

网友:
我传一下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INI文件不用生成的,Cadence的安装目录下面就有啊。
D:\Cadence\SPB_16.6\tools\pcb\bin

冒昧的问一下,.ini是什么文件?我按您提示的目录寻找了一下,没有。。。

网友C:
建议不要去尝试转换,因为这个转换会不见很多东西,不能直接用的,因此转换没有实际的意义。

楼主:
引用 网友C:
建议不要去尝试转换,因为这个转换会不见很多东西,不能直接用的,因此转换没有实际的意义。

我转之后存在一些飞线,查看过后发现是线没有连到盘的中心点上,其它倒也没少什么。不过不能直接用是真的,特别是转后的铺铜效果,我无法接受,却不易改变。现在已装了pads,没办法,项目需要。。。用了五年的allegro了,再用一下pads也无所谓。。。

网友D(2013-06-19):
为什么我转换的时候出现这个错误啊?楼主

网友:
我转了几次都没成功

网友:
这块板很像RK3066,带屏

网友E(2013-07-30):
引用 网友D:
为什么我转换的时候出现这个错误啊?楼主

我也出现这样的错误,你是怎么解决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也出现这样的错误,你是怎么解决的

wo我没找到解决办法,你呢

网友(2013-10-09):
是啊,楼主,我也是回出现这样的情况,不知你转的过程中出现这样的问题的时候是怎么解决的?

网友:
Translating D:/abc/QRD8926_MB_V1.0.asc.
Reading PADS ASCII file header.
PARSE ERROR: Unrecognized format in header line of input file.
Line 1: b#e_
ERROR: Finished with errors.
我的会出现这种错误提示,请楼主帮忙分析

网友F:
方法还行吧

楼主:
引用 网友F:
方法还行吧

我这是瞎猫碰上死老鼠,因为找不到所需的文件在哪里,就这么试了一下,正规的方法应该是怎么做呢?

网友G:
    ini文件是转换程序自动生成的,只要输入一个文件名就好了。
    Pads输出ASCII文件时,格式最好用PowerPCB 5.0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ini文件是转换程序自动生成的,只要输入一个文件名就好了。
    Pads输出ASCII文件时,格式最好用PowerPCB 5.0 ...

哦......

网友(2014-10-17):
    恭喜贺喜

网友(2014-12-26):
    谢谢分享,有时间尝试一下!

网友(2015-06-26):
引用 网友C:
建议不要去尝试转换,因为这个转换会不见很多东西,不能直接用的,因此转换没有实际的意义。

表层走线可以保留,元件封装加工一下可以用。已经很有意义了。

网友(2015-08-28):
    有些网络导入前是连接的!但是,导入后没有连接的!是什么问题呀!

网友(2015-12-23):
关键就是第二项.ini文件了,我导入的时候没有该文件,无法转入Allegro,这个时候,我将第2步中生成的.asc文件复制了一份,将后辍文件格式直接改成了.ini,然后再第二项中通过浏览找到该文件,点击Translator,OK,成功了。。。

问下:将.asc文件后缀直接改成.ini文件后,“再第二项中通过浏览找到该文件,点击Translator,OK”........这是什么意思啊?改个文件属性,怎么再在pads中点“translator”,\?????????????不明白

网友(2019-07-23):
按楼主的方式试转了下,基本成功了,唯独铜皮丢失了,这个怎么解决

网友(2024-09-03):
    真厉害,学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