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9.5可以直接打开allegro吗

楼主(2013-03-20):
最近装了pads9.5,在import里可以直接打开.BRD文件,有没有人成功过啊,我打开一个文件,不行

楼主:
pads9.5里有个PDF文件,只支持16.3的

网友:
你是要把Allegro转换成PADS 吧。
要事先把.brd文件在Allegro弄一下然后在PADS导入就可以了。

楼主:
这个PDF文档里有说明的,也是要在allegro里设置下的,不过只能支持16.3的转换

楼主:
输入:skill load dfl_main.il  吗,提示有错误

网友:
也想知道
期待有人能说明一下

网友:
你是要把Allegro转换成PADS 吧.
要事先把.brd文件在Allegro弄一下然后在PADS导入就可以了。

请问要怎样弄,能具体点吗?

网友:
allegro打开后,另存为16.3以下的brd版本就行了

楼主:
另存的时候没有选版本的地方?

网友:
引用 楼主:
另存的时候没有选版本的地方?

找懂狗的人帮你转一下。

楼主:
其实我的原文件时16.2版本的,也不能直接打开

网友:
具体怎么导?能给个详细步骤不?

网友(2013-05-31):
路过,有人说有办法打开那就是有人打开成功过

网友(2013-07-10):
C:\MentorGraphics\9.5PADS\docs\htmldocs\allegro2pads\nsmgchelp.htm

网友:
Migrating Cadence Allegro Designs

The Cadence Allegro to PADS Layout design translator is one of a group of translators included with the PADS PCB Design Tools. It installs with PADS Layout.

Tip: To find the version number of the translator, click the translator icon in the title bar, and select About Allegro Designs Translator.

Supported Versions

The translator supports up to version 16.3 of Allegro PCB.

Restrictions
•You must have access to both PADS Layout and to the Cadence Allegro PCB Editor in at least the XL version.
•Only the “electrical” type data is translated.

Choosing a Method

If both applications reside on the same machine, use Method 1 to migrate the design. If they are on different machines, use Method 2.

Method 1—PADS and Allegro on the Same Machine

Perform the following steps to migrate an Allegro design to PADS Layout when PADS Layout and Allegro PCB Editor reside on the same machine.

Procedure
 1.To prepare the Allegro design(s) for migration, copy the contents of the <PADS install dir>\SDD_HOME\translators\skill_scripts folder to:
 ◦Unix—the $HOME\pcbenv folder.
 ◦Windows—the %HOME% folder. For example, C:\SPB_Data\pcbenv
2.Verify that the following "System" Variables are set prior to running "skill load dfl_main.il" otherwise translator executable files do not properly generate correct output files and folders in the background.
AEX_BIN_ROOT=%SDD_HOME%\translators\win32\bin

AEX_ENABLE_JOBPREFS_LAYER_FIX=1

Tip: Some environments remove the above Variables when you run The MGC SDD Configurator. If this happens add them to "User" variables.
3.For each design you want to translate:
a.Create a new folder (for example C:\SPB_Data\convert_1), and copy into it the Allegro design (.brd) file you want to migrate.
b.Open the .brd file, and in the Allegro command prompt window enter these command lines:
Command> skill load “dfl_main.il” (include quotes)

Command> main out

c.The “main out” opens the Allegro to Expedition Translator dialog box. Click the Start One Way Translation button.
 d.After the SKILL script has completed, any errors reported must be fixed, then rerun the SKILL script. The migration will not complete correctly if all errors are not fixed. When completed, numuerous folders and files are generated under the new design folder you created in step a.
4.Migrate the prepared Allegro design(s) (for example C:\SPB_Data\convert_1) to PADS Layout using one of the following steps:
•A single design—In PADS Layout, use File > Import. This procedure automatically includes attributes. When migration completes, it is automatically opened in PADS Layout.
•Multiple designs or to control attribute translation—Perform the following steps:
 i.From the Start Menu, run the Allegro to PADS Translator.
 ii.In the Allegro Designs Translator dialog box:
 a.Identify the location where you want the translated files placed.
 b.Use the Add button to specify the files you want to translate.
c.Specify whether or not to translate attributes.
 d.Click the Translate button. The output filename(s) will be in the format

design_##########.pcb.

Method 2—PADS and Allegro on Different Machines

Perform the following steps to migrate an Allegro design to PADS Layout when PADS Layout and Allegro PCB Editor reside on different machines.

Procedure
 1.On the PADS machine, copy..
•The contents of the <PADS install dir>\SDD_HOME\translators\skill_scripts folder
 •The <PADS install dir>\SDD_HOME\translators\win32\bin\tech_translator.exe

..to the Allegro machine in the $HOME\pcbenv folder (for example C:\SPB_Data\pcbenv).
2.Set the AEX_BIN_ROOT environment variable to point to $HOME\pcbenv.
3.Verify that the following "System" Variables are set prior to running "skill load dfl_main.il" otherwise translator executable files do not properly generate correct output files and folders in the background.
AEX_BIN_ROOT=%SDD_HOME%\translators\win32\bin

AEX_ENABLE_JOBPREFS_LAYER_FIX=1

Tip: Some environments remove the above Variables when you run The MGC SDD Configurator. If this happens add them to "User" variables.
4.For each design you want to translate:
a.Create a new folder (for example C:\SPB_Data\convert_1), and copy into it the Allegro design (.brd) file you want to migrate.
b.Open the .brd file, and in the Allegro command prompt window enter these command lines:
Command> skill load “dfl_main.il” (include quotes)

Command> main out

c.The “main out” opens the Allegro to Expedition Translator dialog box. Click the Start One Way Translation button.
d.After the SKILL script has completed, any errors reported must be fixed, then rerun the SKILL script. The migration will not complete correctly if all errors are not fixed. When completed, numuerous folders and files are generated under the new design folder you created in step a.
 e.Zip-up and transfer the entire design folder (for example, C:\SPB_Data\convert_1) to the PADS machine.
 f.On the PADS machine, unzip to any location to migrate the prepared Allegro design(s) to PADS Layout.
 5.Migrate the prepared Allegro design(s) (for example C:\SPB_Data\convert_1) to PADS Layout using one of the following steps:
•A single design—In PADS Layout, use File menu > Import. This procedure automatically includes attributes. When migration completes, it is automatically opened in PADS Layout.
 •Multiple designs or to control attribute translation—Perform the following steps:
 i.From the Start Menu, run the Allegro to PADS Translator.
ii.In the Allegro Designs Translator dialog box:
a.Identify the location where you want the translated files placed.
b.Use the Add button to specify the files you want to translate.
c.Specify whether or not to translate attributes.
iii.Click the Translate button. The output filename(s) will be in the format

design_##########.pcb.

网友:
貌似还没解决这个问题,试了很多方法都还是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