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组 allegro出错

楼主(2013-03-20):
    求助,出现下面问题我法保存怎么办啊, database也不行。版本转换方法也不行啊!

网友:
    楼主悲剧了,数据已被损坏了。
    补救方法:1.用database check一下,楼主好像已经试过了。
              2.第二种用你同事的软件打开看看,不行的话只能用以前存档的文件做了。

网友:
    我好像也遇到过,是不是file properties被锁了

网友:
    用allegro直接打开11111111.sav 然后在file-propeeties ,解锁,然后再以Brd的格式保存

网友:
    这个格式能救回来的啊?!以前我都是默默的重做的

楼主:
    救不会来啊,上述方法都有试过,应该是数据整个被破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