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画pcb的时候元件焊盘中间会出现叉号

楼主(2013-03-20):
    请教各位大侠,为什么pads画pcb的时候元件焊盘中间会出现叉号,刚开始导入元件还没有出现,但是从layout切换到router之后就出现了叉号,返回到layout里面叉号还是存在,请教各位,这是什么原因?怎么消除叉号,对pcb有影响吗?

    元件焊盘中间出现叉号

    元件焊盘中间出现叉号

网友:
    是热风焊盘的标志。取消在options -Thermals 把shou general plane indicators前面的选择。

楼主:
引用 网友A:

非常感谢大侠,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