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在expedition中导出GenCAD这个文档

楼主(2013-03-20):
大家好!
请教一个问题:如何在expedition中导出GenCAD这个文档,生产ICT工程师需要此文档。
这个文档到底有什么作用?
谢谢大侠们!

网友A:
Export下有个general interface,可以选择你要的这个GenCAD文档。

导出的Gencad.CAD格式文件。通用 CAD文件格式,包含电子电路板或者混合电路的物理设计信息。

具体有什么用的话就要问ICT工程师了。

楼主:
谢了,我也会导出了!
这个文档之前单位的ICT工程师都没有要求过,从来没有导过!
据ICT工程师说这个文档对他们很有用。

网友B(2019-12-03):
引用 网友A:
Export下有个general interface,可以选择你要的这个GenCAD文档。

导出的Gencad.CAD格式文件。通用 CAD ...

你好,问一下啊,我现在使用的是xpedition , 请问general interface 在图中的哪个地方? 能告知下吗?谢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好,问一下啊,我现在使用的是xpedition , 请问general interface 在图中的哪个地方? 能告知下吗?谢 ...

第一个菜单文件下方有一个导出,然后选择general  interfaces即可。话说为什么不用英文版的呢,看惯了英文版再看中文版要对着菜单找半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