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件的type是C174,但属性里却是C48,求解

楼主(2013-03-20):
    原件的type是C174,但属性里却是C48,如何调味一致呢,求解

网友A:
    C174可能是别的属性的Value

楼主:
引用 网友A:
    C174可能是别的属性的Value

网友A:
    对了,是Type的value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了,是Type的value

那要怎么弄才好啊,请指教

网友:
    可以将Type删掉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