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highlighted nets filter的问题

楼主(2013-03-20):
今天在学设计约束的时候,点了一下constraint manager中的hightlighted nets filter,然后就悲剧了,软件直接退了出来,而且之后再打开每次进到constraint manager 都直接退了出来,大神求救啊。ps.我用的是16.3版本

网友:
打个补丁吧.

网友A:
我的机器 是点了  constraint manager  出现 假死  要 =好久 才回复过来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的机器 是点了  constraint manager  出现 假死  要 =好久 才回复过来

我的也是假死,一直没能解决,所以昨天一气之下就把16.3换16.5了,现在这个问题就没有了
估计是破解的软件会有的问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