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immy版主提供的9.5精简中文版是不是有BUG啊!更改不了reference。一改就死掉。

楼主(2013-03-20):
该版本是不是有BUG啊!更改不了reference。一改就死掉。
不能板都画好了调reference的时候才出问题吧,那岂不是死的很惨,幸亏板子很小,重做也没问题。

网友A:
上面有一个 属性 ,你下拉 选择参数编号 应该可以了

网友B:
用9.3.1稳定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面有一个 属性 ,你下拉 选择参数编号 应该可以了

找到你的帖子了,按照这个办法已经解决了,谢谢!

大家一起努力 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9.3.1稳定

嗯,下一个备用,我还停留在2007。

网友:
你用2007那个版本

楼主:
2007还有很多版本?没太注意啊。呵呵

楼主:
2007.42.1

网友B:
这个版本最不稳定

网友:
先马克,下次出错再来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版本最不稳定

晕,我是遇到过不少问题,特别是router用过以后关掉,进程里边还会有,开一次一个,搞的内存崩溃。

网友C:
你把软件语言切为中文了,中文有这个bug,切回英文,就不存在这个bug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把软件语言切为中文了,中文有这个bug,切回英文,就不存在这个bug了

谢谢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