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的库文件能转成pads的库吗

楼主(2013-03-20):
allegro的库文件能转成pads的库吗?

网友A:
能,把allegro的文件转成pads,再直接保存

网友(2020-08-15):
    没有用过订单

网友:
引用 网友A:
    能,把allegro的文件转成pads,再直接保存

    赞同这个做法,不过这样还是需要在PADS里面更改很多封装的设置才能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