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些器件不能过波峰焊,请大家补充

楼主(2013-03-20):
过波峰焊的时候,板子上有两个器件(都是塑料外壳)变形了,一个是蜂鸣器,还有一个是12V的电源接口,请问大家哪些器件是不能过波峰焊的,除了电池以及一些塑料外壳的器件,还有其他的吗?

楼主:
木有人理

网友A:
我们的蜂鸣器、接插座、塑壳封装的器件都有过波峰焊,没发现变形。是不是波峰焊温度过高,或是夹具的金属夹持边接触了这些器件外壳?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们的蜂鸣器、接插座、塑壳封装的器件都有过波峰焊,没发现变形。是不是波峰焊温度过高,或是夹具的金属夹 ...

不太清楚,之前的样板没问题,可能是板厂手焊的。后来的批量有问题,都变形了,尤其是蜂鸣器,上面有一层纸。这些器件应该是不能过波峰焊的

网友:
可能此塑料器件耐温比较差,一般波峰焊里边的温度就只有预热和它们接触打,且预热温度一般不超过150摄氏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