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个运放电路设计有毛病吗?没有毛病的话,输出电压怎么计算,请写出计算过程

楼主(2013-03-20):
请问:这个运放电路设计有毛病吗?没有毛病的话,输出电压怎么计算,请写出计算过程和结果,谢谢

电路图

电路图

网友:
算了很久,得出Uo=2.3V。

具体计算可见图片,图片太大不能上传,就转成PDF格式了。 可能计算方式不对,大家多多指正。。

楼主:
首先谢谢bluskly热情的解答。你的计算应该是对的!

我这个图本来是用来采集多节锂电池电压的,比如当采集第二节电池时,就把开关K2和K3合上,但实践发现有些板子电压数据运行一段时间后会飘,并且飘得很离谱,数据乱了。所以我想了可能会出现的问题(排除软件的原因):注意,外面锂电池和内部采集电路是没有共地点的,这样可以甩掉内部电路共模电压的困扰。当采样完成第一节电池电压,并切断其控制开关后,准备切换到(但还没切换到)第二节电池时(开关网络具体实现不是图示那样),中间会有那么一小段时间,运放输入处于悬浮状态(如果没有加上电阻R2和R6)。因为运放输入是高阻,当外部有干扰或者有不平衡失调电流时,就相当于有输入,此时运放输出电压就不定了,由于运放后面直接进CPU内部AD管脚,当切换到第二节电池时,运放可能因为干扰已经对AD内部采样保持电容进行了充放电,这时候自然采集到的数据就不是电池的实际电压了(即数据会飘)。最开始电路图是没有R2和R6的,运放接成比例缩小是因为CPU电源电压是3.3V,输入当然不能大于这个电压。为了固定运放输入电平所以我才加了R2和R6两个电阻。但还没有实测,这两天就准备做个试验验证下。

如果没有R2和R6,运放输出电压Vout=[R4/(R1+R3)]*Vbat+Vref=2.66V;
如果加上R2和R6,运放输出电压Vout=2.3V,具体详见bluskly的解答。
希望和大家一起讨论学习。如果大家对我数据飘的现象有更好的解释,或对运放计算有异议,不吝赐教!

网友A:
实质工作不需要这样计算吧,又有几个人能计算呢?如果真要计算很多公司是用专和的原理图仿真软件来算吧?

网友:
知道怎麼算,需要修正時才知道要怎麼改。

雖然小弟的算術很差,但是支持能算得出來就儘量算,算不出來就用仿真配合。

网友:
引用 网友A:
实质工作不需要这样计算吧,又有几个人能计算呢?如果真要计算很多公司是用专和的原理图仿真软件来算吧?

这个还好咯  列列公式就好了,就是一个运放而已。。。  用仿真确实好,但是有时候我感觉仿真也有不对的时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