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错误矩阵在哪里打开呀?

楼主(2013-03-20):
AD原理图中错误矩阵在哪里打开呀?如图所示,altium designer summer 我查了,都没有找到这个错误矩阵在哪里打开呀。

网友A:
C+O即可打开 如下图

网友:
引用 网友A:
C+O即可打开 如下图

楼主要的应该是2楼图的第二栏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