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C footprint wizard与IPC Footprint Batch Generator功能快速做的封装 有点疑问

楼主(2013-03-21):
3金币

1.我用“IPC footprint wizard”功能建了个元件封装LQFP100,名称为“TSQFP100N2”
   与在库文件里名称为LQFP100是同一个元件封装,而这封装是我同事之前建立的,实验证明这个封装没错,贴上元件刚好合适。
  但我将两个封装重叠时有点差异,相差0.15左右!内附库文件可以比较!不知道是我自己信息填写错误还是怎么回事?
我的信息填写与EXCEL表是一样的。

2.用“IPC Footprint Batch Generator”建封装(LQFP100)时老会报错,其文件信息如附件EXCEL表格,错误报告里显示PIN1信息填定有误,有谁用过这个功能出现过这种错误没有呀?
我填写过 S ,D ,Side Of D 等信息都不行 LQFP100

楼主:
看来这些功能很少有人用

网友A:
这个问题是你对元器件封装库引导不熟悉的原因,之所以出现偏差是因为你 采用了默认设置,如果你要做到跟你填写的信息一致的话,需要你对参数很熟悉。;两个封装是不同原因是,一个是用向导画的,一个是自己画的,而且定义的参考点不同,这些封装的问题需要经验积累,以后接触多了就清楚了,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问题是你对元器件封装库引导不熟悉的原因,之所以出现偏差是因为你 采用了默认设置,如果你要做到跟你填 ...

有可能的,我再仔细研究下,谢谢了!

楼主:
我参考点设在PIN1上了,以元件中心为参考点就没什么差别了。

但是我用IPC Footprint Batch Generator建立封装时,每次都提示我,我填写的信息如附件的EXCEL表格,但老提示PIN1的信息有误,不知道什么原因!

网友B:
在网上找不到IPC 7531 LP10.3的软件下载,能上传个安装包共享一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网上找不到IPC 7531 LP10.3的软件下载,能上传个安装包共享一下了。

IPC footprint wizard与IPC Footprint Batch Generator这两功能是在AD软件中建PCB库的界面中TOOLS菜单下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IPC footprint wizard与IPC Footprint Batch Generator这两功能是在AD软件中建PCB库的界面中TOOL ...

现在用的是cadence软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