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PADS Logic与PADS Layout 之间OLE通信的问题

楼主(2013-03-21):
大家好!
       本人在进行pads Logic 与 PADS Layout 之间OLE通信的时候,发现一个问题。是这样子的:在将它们进行连接之后,点击PADS Logic 中的一个元器件,在PADS Layout 中能选中该元器件,但是总是不能将选中的元器件自动居中显示。比如,我将PADS Logic 与 PADS Layout 程序窗口各占屏幕一半,但当我每次在选中PADS Logic 中的元器件时,如果不调节 PADS Layout窗口,是看不到被选中的元器件的。
        其实,准确地说,不是OLE通信,像是cross probing方面的。
        不知大家有没有类似的经历,本人使用的版本是PADS 9.2,还望大家多多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A:
tool\option里有个move preference

楼主:
引用 网友A:
tool\option里有个move preference

您好!
       我把PADS Layout 中Tools——》options——》Design——》move preference下的3个选项都试过了,还是不行呀,您是指这个选项吗?
另外,我发现,当在Layout中选中元器件时,在Logic中是可以跳转页码,并且居中显示,但是反过来就不行。

网友:
选最后一个,鼠标就定在元件上的啊,点一下,移动鼠标,器件就粘在鼠标上的

网友(点评):
不明白您的意思……

网友:
布局时选MOVE在LOGIC选中元件时鼠标再移动LAYOUT后元件就在鼠标上了,但还是没有达到你想要的“自动移动窗口”

网友(点评):
恩,也没事的,谢谢,又学到了一点,呵呵

网友:
好像有一些條件情況下才能使用吧, 電路圖與PCB 只能有一個.若同時開了二個.對應上有可能抓不到或者出錯,理論上重開就能解決此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