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tium Designer 2013的第一次升级--Altium Design 13.1版

楼主(2013-03-21):
altium Designer 2013 (10.1531.27391)种子下载
https://www.eda365.com/thread-84919-1-1.html

刚刚收到ALTIUM公司发来的邮件,ALTIUM又有更新了,群里有多少人安排了ad13.1?

以下是邮件正文:

尊敬的工程师伙伴,

我们刚刚发布了Altium Designer 2013的第一次升级——Altium Design 13.1版

在本次升级中,我们更加重视软件的稳定性及相关的性能问题。 您可在 release notes 中了解本次升级所涵盖的所有修复与更新的完整内容。在与杀毒软件的兼容问题上,Altium安装程序也有了很大的提升。您可在AltiumLive中的 Software 页面下载最新的安装/卸载软件包。

若要了解更多关于Altium Designer 2013及最新发布版本的信息,您可以:

访问我们的官网,并观看视频了解最新发布的主要亮点。
访问Wiki,查阅每个功能的详细信息。
阅读Wiki中的 release notes。
本次更新包括50多项优化和修复——这些优化和修复大多是对Altium Subscription 客户提出要求的反馈。 这不仅使Altium Designer的用户可以直接受益,同时也帮助我们得以不断地扩充和丰富软件的功能列表,并通过Altium Subscription呈现给大家。近期新增的功能包括:

PCB对象和层透明度设置
新的PCB对象和层透明度设置已经被添加到视图配置对话框。
PCB铺铜区域外形轮廓端点编辑器
为3个对象(PCB铺铜区域、多边形PCB铺铜区挖空及铜块区域)新增外形轮廓端点编辑器。
自定义原理图管脚名称/位号位置,字体及颜色
现在可以分别自定义原理图管脚的名称、位号位置、字体及颜色。
端口高度和字体控制
现可分别对端口高度、边框宽度和文本字体进行控制。
包含元器件参数的智能PDF文件
点击SmartPDF所产生的PDF文件中的元器件,会显示出元器件的参数。
增加了Microchip的触摸控制支持
Microchip的触摸控制支持已被添加。
DXP平台已经升级
DXP平台已经升级以提供一个稳定和开放的开发环境。
更多内容...

网友:
  我都还没用

网友:
我下了,但不没装,正用2013没升级的

网友:
AD10刚开始用,和AD10有啥区别呢

网友:
有没有地址?
楼主发连接上来。让大家一起分享

网友:
这次升级是不错

楼主:
这次的版本稳定好多。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次的版本稳定好多。

99SE中可以设置不同层的铺铜到板边的间距,AD10中怎么设置呢?

网友:
还没有试用

网友:
外形轮廓端点编辑器---这个功能好

网友:
    和AD10有啥区别?

网友B:
引用 网友A:
99SE中可以设置不同层的铺铜到板边的间距,AD10中怎么设置呢?

    1.如图所示规则可实现,keepout layer外形一般可设置成与板子结构一致,建议40mil线宽,这样可以比板框内缩20mil。

网友:
    附件是种子,下载去吧。

    Altium Designer 2013 (10.1531.27391).rar

    谢谢,楼主好人啊

网友A:
引用 网友B:
1.如图所示规则可实现,keepout layer外形一般可设置成与板子结构一致,建议40mil线宽,这样可以比板框内 ...

    看来是我软件的BUG问题了,在提问之前就按照你的方法试过了,行不通,为了验证,还特意用99se做同样的设置,99se成功了;
    现在有发现一个问题,就是定义固定孔的安全间距;
    设置如下:
1、新建规则:
    2、在第一项规则编辑区编辑:haspad(‘freehole’);
    3、在第二项规则编辑区编辑:all
4、间距设置5mm。
    结果,铺铜的时候,还是铺地间距还是0.4mm(铺地间距设置的是0.4mm)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来是我软件的BUG问题了,在提问之前就按照你的方法试过了,行不通,为了验证,还特意用99se做同样的设置 ...

    1.如果一定要在规则上实现铺铜与PAD的间距,可以把有特殊间距要求的PAD都加入一个PAD class里然后按如图所示操作即可。
    2.在需要间距要求的固定pad上放一个直径10mm的keepout禁布区这样不是更简单吗?如果说放了keepout禁布区会出现其他层的DRC,那就在铺铜的那一层PAD上放10mm的Polygon Pour Cutout也更快捷,个人意见!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来是我软件的BUG问题了,在提问之前就按照你的方法试过了,行不通,为了验证,还特意用99se做同样的设置 ...

1.如果一定要在规则上实现铺铜与PAD的间距,可以把有特殊间距要求的PAD都加入一个PAD class里然后按如图所示操作即可。
2.在需要间距要求的固定pad上放一个直径10mm的keepout禁布区这样不是更简单吗?如果说放了keepout禁布区会出现其他层的DRC,那就在铺铜的那一层PAD上放10mm的Polygon Pour Cutout也更快捷,个人意见!

第二点方便点...更倾向于用Polygon Pour Cutout.

网友:
这是第一手资料啊 JIMMY大师果然强大

网友:
    用了一段时间了,在我用过的版本里,这是继 6.9版之后较为稳定的一个版本。

网友(2013-04-26):
引用 网友A:
    99SE中可以设置不同层的铺铜到板边的间距,AD10中怎么设置呢?

    RULE里面慢慢找

网友:
    谢谢推荐,也想升级一下!

网友(2013-06-26):
    有破解吗?

网友(2013-08-07):
    altium designer13.2都已经发布了,但元件自动布局这一功能无法实现

网友:
有安装步骤的说明没,和破解的文件,谢谢!shenzhou8hao1@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