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如何将一块板子的定位孔和板框拷贝到另一块中,保持两块板一致 谢谢

楼主(2013-03-21):
pads如何将一块板子的定位孔和板框拷贝到另一块中,保持两块板一致 谢谢

网友A:
你在eco模式下应该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在eco模式下应该就可以了

试了,可以的!感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在eco模式下应该就可以了

试了,可以的。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