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导入网表出错的问题

楼主(2013-03-21):
大家好,我导入网表的时候,第一次导入时可以成功导入,第二次导入时却出错了,已经确定库路径是没问题的。就算是一模一样的网表,第二次导入也出问题。请大侠们帮我分析一下。附件是出错问题的txt文件
error:

网表:

835 Bytes, 下载次数: 4, 下载积分: 威望 -5

网友A:
原理图上有重复的网络标号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原理图上有重复的网络标号

谢谢你的回答,我已经找出原因了。只要在导入网表的时候把   替代所有的逻辑数据  打√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