哥们,问一个问题:原来加泪滴的板子,现在改为不加泪滴,PCB里看是没有泪滴的了,...

楼主(2013-03-21):
    哥们,问一个问题:原来加泪滴的板子,现在改为不加泪滴,PCB里看是没有泪滴的了,但是输出的光辉文件在CAM350里查看确有。这是为啥?

网友:
    没遇见过。自己操作不当吧?

网友:
    无图无真相。

楼主:
    图片来了,大神们看看

楼主:
    我的设置如下

楼主:
    还有点击OK,就会弹出

网友:
    输出gerber时可以预览,预览没有泪滴,cam就不会有。

楼主:
    阅览就是有啊,这位大哥此说法欠缺炉火纯青,前几天我遇到一个板子,阅览时根本没短路的,可是CAM350里面短路的一大堆

网友:
引用 楼主:
阅览就是有啊,这位大哥此说法欠缺炉火纯青,前几天我遇到一个板子,阅览时根本没短路的,可是CAM350里面短 ...

把图中勾上的的选项不勾就可以了。

楼主:
    不行啊,我原来的设置是这样啊

网友:
    那要不就把PCB里面的CAM文件全删了,再重新编辑一下重新出看还会不会有。

楼主:
    楼上,确实OKL了,多谢

网友:
    你是不是拿了旧的CAM文件  我靠!!

楼主:
    这个我全删了,就o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