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封装库都用什么画?layout手动?我想画SODIMM的。

楼主(2013-03-21):
如题,我想画格SODIMM 200pin的插槽封装图,但是看了一下机械图,怕手工画可能画错。大家是否有什么好的软件推荐还是哪位可以共享一下封装?
mentor Graphics 已经查过了,没有这个插槽的封装。

网友A:
    一般情况是根据官方的手册来制作,对于那些比较奇葩的还是用千分尺自己一点一点量吧,唯一的缺点就是要试生产一下看看和实际的区别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情况是根据官方的手册来制作,对于那些比较奇葩的还是用千分尺自己一点一点量吧,唯一的缺点就是要试生 ...

嗯 现在就是想打样,做几块的,如果封装画的不精确,那整块板子都废了,有点搞了。。

网友B:
    看规格书就可以了,so-dimm是DDR几代的,我刚做了一个2代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规格书就可以了,so-dimm是DDR几代的,我刚做了一个2代的。

    是DDR2的,坛友。能给我参考下嘛?我用的是PADS

网友(2013-04-24):
    我的是allegro画的,需要的话留个邮箱!

网友:
    如果有资料或者CAD图,可以帮你做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