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个问题,喇叭驱动电路

楼主(2013-03-21):
喇叭的负极接到两个地方,一个是单片机的PA6口,另一个串联二极管接到单片机的PB7,看不太明白。
二极管这个地方有什么作用。

网友A:
那单片机的那两个IO口没有什么特殊功能? 查查datgasheet吧,如果把它看做普通IO口的话,我是不知道有为什么作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单片机的那两个IO口没有什么特殊功能? 查查datgasheet吧,如果把它看做普通IO口的话,我是不知道有为什么 ...

就是普通的单片机IO口,有人说是静音。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是普通的单片机IO口,有人说是静音。

如果是普通IO口 我就看不懂你喇叭输出的是玩意?难道现在的喇叭都能支持数字音频输入了?

网友(点评):
那是普通的 GPIO 沒錯!

网友:
这个还真不好猜,我看不是静音啦,要是静音软件直接控PA6就行了,何必浪费IO口呢

网友B:
用两个I/O口可以分流,如果喇叭的驱动电流很大的话,可能超过了CPU IO口的最大灌电流,加个二极管防止两个I/O直接短接或电流互灌,PB7电流不会往PA6灌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用两个I/O口可以分流,如果喇叭的驱动电流很大的话,可能超过了CPU IO口的最大灌电流,加个二极管防止两个I ...

PA6 = Low 且 PB7 = High 的時候,有二極管是防止倒灌。

但如果是反過來 PA6 = High 且 PB7 = Low,該怎麼辦?

网友:
    比较奇怪

楼主:
    我决定暴力拆,直接示波器测,有结果会告诉大家。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决定暴力拆,直接示波器测,有结果会告诉大家。

能否告知 MCU 的廠牌及型號?

楼主:
    不是很清晰,应该被磨过,隐约看着像HT66F1X系列的。

网友:
    盛群半導體股份有限公司(Holtek)

HT66F1x Datasheet

网友:
    我請教樓主幾個問題︰
    1. VCC = 3V?(3V 水銀電池,或 1.5V AAA x 2)
2. 喇叭是不是很小顆?
    3. 喇叭響的模式有間歇性?(響一下停一下,嗶!嗶!... 嗶!嗶!...類似電子錶鬧鈴這類的)

网友(点评):
那个喇叭什么时候能够发声呢?我看不懂,兄弟帮忙解释一下。用IO口控制喇叭,另一端接3V电源,这样喇叭能输出声音?我觉得好像不能输出音频吧

网友:
    再問三個問題︰
    1. 樓主只是拆別人的產品在研究,並沒有這顆 MCU 的程式可追查。
2. 樓主暴力拆量測,應該在喇叭響時,PA6 和 PB7 是同時動作。但拆掉二極管後應該只有 PB7 有 High/Low 變化,當然拆掉二極管之後喇叭也就不會響了。
    3. 這是一個價格很低的產品!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是很清晰,应该被磨过,隐约看着像HT66F1X系列的。

    他用的應該是 HT66F15!

网友:
這個問題要來開棺驗屍了嗎?

兇手「英雄」哥已經逃逸無蹤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