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光绘文件的疑问

楼主(2013-03-21):
为什么我出的gerber导入cam350里看到有偏位现象呢?哪里设置出错了?请给大师赐教。

网友A:
把板的原点定在离板左下角3000mil的地方后再重新试一次。

网友:
出GERBER  的时候没有设计好。不耽误,让线路板厂搞定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板的原点定在离板左下角3000mil的地方后再重新试一次。

还是不行啊,怎么回事?能在设置里改下吗?为什么您建议改原点呢?我这个图的原点就放在了板子左下角,按照您说的离这个原点3000mil的地方作为原点后还是错位的。还有别的办法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还是不行啊,怎么回事?能在设置里改下吗?为什么您建议改原点呢?我这个图的原点就放在了板子左下角,按 ...

文件发给我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文件发给我看看。

我这里所有的文件都是这种现象,请大师指点!

2.15 MB, 阅读权限: 60, 下载次数: 0, 下载积分: 威望 -5

网友B:
出CAM 文件时候 在layout改一下坐标就好了,你们出的时候 不会先查看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出CAM 文件时候 在layout改一下坐标就好了,你们出的时候 不会先查看的吗?

怎么改?具体说说

网友B:
引用 楼主:
怎么改?具体说说

看图片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图片

你这个是改的哪个层文件?只改这一个还是每层都改?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这个是改的哪个层文件?只改这一个还是每层都改?

那个偏 就改那个

网友:
比斯教程里有这个调整,自动生成的drill层那个过孔表都是00坐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