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讨论] 秒脉冲信号的波形

楼主(2013-03-21):
    主板上有一个秒脉冲输出信号,FPGA输出的,1.8V,上升时间5ns,占空比大约0.1%。
  直接输出的时候,无论负载怎么接,波形都很标准,上升时间都停留在5ns左右,且过冲和下冲都很小。
  后来为了满足客户的要求,需要将1.8V更改为3.0V电平,所以加了一个电平转换芯片MAX13013EXT,输出阻抗为18欧姆。
  直接输出的时候,连接一根10in的同轴线,同轴线输出点输出波形正常,将同轴线接到频率计上(1M的输入阻抗),秒脉冲波形消失了,波形变得杂乱无章,乱波。怀疑是开路反射,所以在输出地方串了一个33欧姆的电阻,好了,但是高电平的地方有问题。

    这里有一个疑问,一般反射造成的振铃现象一般都是会慢慢衰减的,为什么这个振铃却一直存在。还有一个疑问,开路的时候测量的很好的3.0V,为什么接到1M的频率计上就变成了RMS为1.2V的如上信号。
  下面是串联33欧姆开路的波形,开始有一个下冲到2.4V,大概400ns以后才慢慢升到3.0V。下面的图示开路输出的,接上频率计以后信号波形就成上面的图的样子了。

    想问下给位有经验的DX, 这个问题出现在什么地方,如何调出如下图FPGA直接输出那样的波形,过冲无所谓,就担心下冲,担心无法达到load的建立时间。

  附件是MAX13013的datasheet,如他所述,他的one-shot可以使信号在很短的时间内达到预定的3V,只是后续的电流制约他的信号慢慢上升。现在串的33欧姆的波形还算正常,频率计可以识别,串一个18欧姆的时候波形就乱掉了。考虑上拉输出提高驱动能力,在串一个较大电阻抑制反射。不知道这样是否可行。还有一个就是为什么他的震荡不会衰减。

  二外还做过一个时间,在10in的同轴线上在加上一截同轴线,发现波形如下

   谢个先

楼主:
还有MAX13013的附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