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dxdesigner中原理图模板不能输入中文

楼主(2013-03-21):
在dxdesigner中原理图模板不能输入中文,请教大神

网友:
改变下字体试试

网友:
可以输入中文,把字体映射改为你要的字体就可以了。
kanji----
Fixed---
好像是这两个,我这里没有软件,你看看吧。

网友(2013-04-20):
把字体映射关系改一下就可以了好像改成script映射成汉字的字体

网友:
在Settings---font mappings--选择kanji或 Fixed 再按edit mapping选择中文字体映射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