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S仿真] ADS仿真时出错 求高手指教 谢谢!!

楼主(2013-03-21):
在用ADS进行仿真时出现the simulator has unexpectedly terminated错误,但是把S参数控件设置中的caculate noise 勾选取消后又可以正常仿真,到底是哪里出问题了呢?之前仿过一次因为结果不理想就重仿了,把之前仿得原理图copy过来,也出现同样的问题了

楼主:
是我忘了把芯片的Emode Noise文件拷进Prj里了 只有把该文件拷进Prj的Data文件夹后才能计算噪声 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