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pedition的复用好像不是很给力

楼主(2013-03-21):
我的板子有好几个相同的模块,布好一个后用电路拷贝的方法,总是找不齐元件,靠软件自动识别,要么就是下拉列表中选择器件感觉不是很直观

网友:
貌似很给力吧,我记得还有个阵列的功能呢,这台电脑没装,无法确定

楼主:
不知道电路拷贝的方法需要什么条件才能完全匹配

楼主:
元件可以调入,但不能放到板框里,放到半筐里的元件就找不到,好像是

网友:
不明白你的意思

网友:
模块复用3大要素:个数一样,在板框外和连接关系

网友:
哈哈,我看错了,我以为是DX

网友A:
1.重点是每个对应的封装要一样
2.准备复用的模块放板框外,其他放板框内

楼主:
引用 网友A:
1.重点是每个对应的封装要一样
2.准备复用的模块放板框外,其他放板框内

???我知道准备复用的模块要放板框外,其他东西不能放在板框外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知道准备复用的模块要放板框外,其他东西不能放在板框外吗?

是的

网友(2013-08-04):
各位大侠,能不能说一下复用的步骤呀?我不知道怎么用呀?

我用的是 Expedition PCB 2004 版本的,在此谢谢各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