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新配一台电脑用PADS画板,大家有什么好的配置吗?

楼主(2013-03-22):
想新配一台电脑用pads画板,大家有什么好的配置吗?

网友:
这个PADS画板没多大要求了,有米的话越贵越好

网友:
    pads没有多大要求,现在新配的多能满足,要搞仿真的画,那就要配4核,8GB内存以上越快越好。

楼主:
    要显卡吗

网友A:
    CPU: PIII-450
    SDRAM:64M

网友:
    楼上的,我看好你哟

网友:
引用 网友A:
CPU: PIII-450
    SDRAM:64M

    layout没问题
    Router里拉对差分线都急死你

网友:
    呵呵,拿个上万pin的板子,啦起一个地网络,你就知道电脑好不好了

楼主:
    用I3不装显卡怎样

网友:
    显卡还是灰常有必要嘀。

网友:
    高配吧!长远打算.

一般超过万PIN级别的,你电脑就会非常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CPU: PIII-450
    SDRAM:64M

    你这机子貌似是编写汇编软件的时候用到的吧

网友:
    4G内存,独显,其他的看着办

网友:
    内存》=4G,独显,至于CPU和主板,目前主流的都能符合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