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设置allegro菜单内字体大小

楼主(2013-03-22):
字体太小,看得太累人了,求助如何把字体放大一点。

网友A:
这个应该是可以通过windows系统设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应该是可以通过windows系统设置的

我设置了,只能增大标题栏的字体,界面内的字体还是那么小。

网友:
那你改分辨率得了

网友:
建议楼主买个放大镜
还不行  那就去买个 显微镜

网友(2013-06-14):
请问楼主的 问题解决了没有  我的和你的问题一样求解决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