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这样的封装怎么做?

楼主(2013-03-22):
这样形状的焊盘怎么做呢,要中间镂空的 求教大神!

网友:
外围话一个铜皮,里面在keepout层画,就是你想要的结果

网友:
用4角矩形焊盘,中间用槽孔。- \: s8 \/ F0 v, g3 m

网友:
外面用铜皮画,铜皮上再用底部焊接层画一层,里面的框在keepout层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