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IQ信号的作用是什么

楼主(2013-03-22):
各位大师,请问下IQ信号的作用是什么啊?有时候发现I+\I-  ;  Q+\Q-;  I\Q  这类信号,不明白这样的好处理是什么啊。IQ信号起到的是什么作用啊,请大师帮忙解答下,谢谢!

网友(2013-05-08):
IQ为正交信号, 分别采用差分对即I+/I-; Q+/Q-

网友(2015-01-31):
在早期模拟通讯时代,假设A为载波频率,B为信号频率,
当我们要做调变的动作时,我们可透过三角函数公式,将其合成,如下式 :

由上式我们知道调变后,在频谱上会产生两个Sideband信号,即 (A+B)和(A-B)。

然而对于传输来说,其实只需要一个Sideband信号即可,
也就是说两者选择一个即可,另外一个没用,需要滤掉。
但实际上滤波器是不理想的,很难完全滤掉另外一个,
且因为另外一个频带的存在,浪费了很多频带资源,
因此到了数字通讯时代,多半利用SSB (Single-Sideband) 的调变方式,
于是再利用三角函数公式,便可得到SSB的信号,如下式 :

由上图可知,Sin函数与Cos函数,正好有90度的相位差,
换句话说,只要把载波A和信号B相乘,接着各自移相 90 度相乘,最后合成,
就能得到(A-B)或(A+B)的Single-Sideband信号了。
而(A-B)称为LSB (Low Sideband),(A+B)称为HSB (High Sideband),两者择一使用即可。
Cos即I讯号 (in-phase),Sin即Q讯号 (quadrature-phase),如下图 :

!!  现在知道IQ讯号的来源   再谈为何要I+/I-; Q+/Q
这是差分讯号形式  因为差分讯号有较佳的抗干扰能力

B跟C为差分讯号,而A为邻近的讯号,
当A跟B、C靠得很近时, A会把能量耦合到B跟C,
以S参数表示,A耦合到B为SBA,A耦合到C为SCA。当B跟C很靠近时,则SBA = SCA,

而又因为B跟C的讯号方向相反,所以SBA跟SCA是等量又反向,亦即彼此相消,
这就是为何差分讯号拥有较佳的抗干扰能力。

而因为IQ讯号会影响到调变与解调的精确度,
因此不管是发射还接收电路,其IQ讯号都会走差分形式,
避免调变与解调精确度,因噪声干扰而下降。

其他详细原理   可参照

在此就不赘述

网友(2015-03-13):
讲的很细致  顶一下

网友:
这张图看了你会明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