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导板框时出现这个,是什么原因?

楼主(2013-03-22):
我在导板框时出现这个,是什么原因?

网友:
看不太清哦

网友:
    单位,,,不一致。。提示都告诉 你了。。。我了个去。。

楼主:
    我把单位改MM就成那样,导不了

网友:
     你将你复制 CAD  新建一个时候 选公制 单位试试!

楼主:
    也不行啊

网友:
    最好把文件传上来大家看看

网友:
    dxf版本太高!

网友:
    我的导进去没问题呢,PADS9.5,

网友:
    很简单,你把结构给你的DFX文件COPPY复制,新建一个DFX文档粘贴,粘贴时选着你的PADS软件的单位,公制或英制就搞定了
    & R& Q' G( T7 ]! y0 c你以后叮嘱结构给你的图必须是英制或公制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