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如何将8层板改为6层板,求解???

楼主(2013-03-22):
pads如何将8层板改为6层板,求解???

网友:
    将不要的层东西删除干净就可以了

网友:
    完全没必要,不用的层就空着就行了。出GERBER时不出就行了。。

网友A:
    这里啊,但是要把你要删除的层上清理干净

网友(点评):
这个方法没用~~试过啦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里啊,但是要把你要删除的层上清理干净

    那层有东西,如果看不到,那有可能是某个器件的封装多做了某层,干净的层不可能删不掉的呃~最简单其实就是不出那层gerber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