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制版费

楼主(2013-03-22):
请问大家 PCB改版

为了控制成本

比如所有的过孔位置保持不变

尽量只改一层的布线 其他层走线不变

这样是否能节省制版费?

网友:
省的应该是工程费。

网友:
那看厂家怎么给你报了,一般厂家会按前版本报价。如果自己内部制版,可以省

网友A:
只是更改了一层线路层的走线的话,只需要替换这一层线路即可。你把这层线路单独发给PCB厂家,PCB厂家会走更改单的流程,只是收取一张菲林费的,工程费当然可以省去了.PCB厂家的订单一般包括三种:1,新单 2,复投单 3,复投有更改的单. 其中第2,3种均不收工程费的,你的单是属于第3种喔!

网友:
我今天才知道可以这样,太好了,谢谢大家的提醒。

网友B:
各位大侠,请问工程费具体指的是什么费用呢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各位大侠,请问工程费具体指的是什么费用呢

工程费相当于第一次制板时给的红包啦。

网友:
引用 网友C:
工程费相当于第一次制板时给的红包啦。

哈哈...,这个比喻比较贴切!就象有人说PP片就是双面胶.

网友D(2013-04-28):
引用 网友A:
只是更改了一层线路层的走线的话,只需要替换这一层线路即可。你把这层线路单独发给PCB厂家,PCB厂家会走更 ...

弱弱的问一下,.
举个例子,原来做这块板子10元制作费+1元红包费.
那我第二次更改某一线路层,会增收一个菲林费,这样做第二块板子还是收11元,是不?

网友A:
引用 网友D:
弱弱的问一下,.
举个例子,原来做这块板子10元制作费+1元红包费.
那我第二次更改某一线路层,会增收一个菲 ...

你所说的属于第3种情况喔,只收取制板费 +菲林费用,不需要收工程费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所说的属于第3种情况喔,只收取制板费 +菲林费用,不需要收工程费的.

知道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