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l问题求教

楼主(2013-03-22):
1.当我打开一个单独的sch文件时候,

会出现下图的情况,

protel自动创建一个DDB文件,并且把我的sch文件添加进去么?

2.当我打开上边的SCH文件,并且修改保存后,会出现下边的好几个新自动创建的多余的文件,

求教这几个文件都是什么意思?

网友A:
第一个是DDB文件的备份
第二个是原理图文件之前的备份
第三是原理图的文件当前或最后一次的备份
这些文件根据实际情况可以删除,但是最好保留前一次的备份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一个是DDB文件的备份
第二个是原理图文件之前的备份
第三是原理图的文件当前或最后一次的备份

多谢木木的回复。 能不能有什么办法让这些 备份的文件 自动添加到DDB中的 document里面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多谢木木的回复。 能不能有什么办法让这些 备份的文件 自动添加到DDB中的 document里面呢?

可以在系统选项中更改备份文件的存储路径。
系统选项,自动保存选项里,可以选择自动保存间隔时间,备份文件存储路径,或者取消备份文件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