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9.3联网后无法启动

楼主(2013-03-22):
大家有没有遇到过这样的情况,在电脑使用拨号上网时候pads9.3无法启动,之前用无线路由上网没发现这个情况,知情的哥哥姐姐讲一下噻

网友A:
这个有点像matlab 2010a的情况啊 可以先启动然后再联网 我matlab就这么用的 要不只能换成pads新版本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有点像matlab 2010a的情况啊 可以先启动然后再联网 我matlab就这么用的 要不只能换成pads新版本了

有可能是版本升级提示的问题,但是我卸载重装也不行。还有,用无线路由上网就没有影响,有点小困惑。

网友B:
这个问题我试过。在安全模式下安装的话就OK了,我用的是WIN7 系统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问题我试过。在安全模式下安装的话就OK了,我用的是WIN7 系统

 回头试一下